戴尔 15-3559 14236-1 上电0.023 放cmos电池好,一星期之后返修,求助。

楼主(2019-10-13):
戴尔 15-3559 14236-1 上电0.023 放cmos电池好,一星期之后返修,原样了,再放一次电又好,求稳定的方法。

网友: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你好歹量一下SRTC_RST#与RTC_RST#的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量一下SRTC_RST#与RTC_RST#的电压啊

关键是放了电后,就一切正常了,想查什么信号也都要等它再出故障时了

网友:
见过一体机主板,在进入到BIOS界面或开机自检期间按关机键或者断电都会导致BIOS程序损坏----换BIOS芯片从刷也无改变的。这种放电就好了,过些日子就又出现问题,是否是桥里BIOS模块部分不良呢,也是推理的 呵呵呵....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正在研究

网友:
一般刷bios,南桥RTC电压,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南桥RTC电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故障,到目前没有处理好。希望大师傅们放大招教一下。

网友:
我感觉还是南桥有问题,看你图片,应该是CPU和桥一体化的CPU

网友:
干脆不用电池  试试     找个软件同步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放了电后,就一切正常了,想查什么信号也都要等它再出故障时了

不正常的是时候查下待机条件 VCCRTC RTCRST# 32.768K

网友C:
给散热铜片下面,做一下绝缘(隔热胶),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散热铜片下面,做一下绝缘(隔热胶),就没事了。

在哪个位置加绝缘,我有一台也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戴尔好几款都有这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不去排查硬件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一种就是RTC 电路 还有就是桥本身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刷一次bios好一两天,后来客户不修了,就不了了之。

网友:
这不一般都是查下rt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