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e81b白屏

楼主(2019-10-13):
19e81b白屏 有没有程序 求个程序

网友:
这显示器驱动板,有RTD2270的,还有NT方案的,,所以要看是什么主板

网友:
白屏和程序一般没什么关系,先量一下驱动板上的各电压是否正常,屏电压都正常的话再量逻辑板上的电压。都

网友:
查查看有没有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