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维修

楼主(2019-10-13):
公共点没电
经测量Q51   4脚是个19V,正常应该是要个低开平Q51导通,再测量Q58 Q60的G极都是个低电压,都为0V,不知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板的保护隔离看不懂,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能看懂这个电路的请指点

网友:
-PWRSHUTDOWN 要是 高电平3.3V,你检查下。。

网友:
检查TB62514 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都满足 风枪加热一下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