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S450-1G-D5 变形金刚维修之路

楼主(2019-10-13):
先看一下显卡,就这个显卡问题还真是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显卡维修遇到一些小插曲,先看问题吧依旧先打阻值,GTS450以下
几组供电:
1.VDDC5V-6.9欧靠第一组就有问题,看样子有明显短路的。

2.GPU_VDDC-2.0欧 正常

3.FBV_DDQ-123欧 正常

4.PEX_VDD-358欧 正常

4组供电除了第一组电压有短路,其它阻值均正常。为了做教程了解GTS450的供电时序我还是
上电测试一下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先把这组供电的负载有短路的地方把原因找出来才可以上电的,因为上电有可能会把问题扩大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我先上电测试电压因为这个卡的上电时序是我刚刚测量阻值1-2-3-4,这几组电压我也是按时序测的,先测试第一组VDDC_5V-1.9V,因为有短路所以测试电压是偏低的,然后测了2-3-4也肯定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先修第一组才能出后面的几组供电。

修短路的故障我一般不依依测试所有负载是否有短路的,因为这样子太耽误时间,这里我用直流电源把电压调低一点这里我调到是5V,其实我建议调1V保险一点,如果是其它几组供电不能调太高的,不然会烧坏其电路的,不能把问题扩大化的,这里电流有900MA明显有漏电:

上电的同时摸该组负载所有的芯片看看有没有发烫的情况,与该组供电相连接的芯片有GPU核心供电芯片NCP-5395T 还有PEX供电芯片M5103
主要的芯片就发现这两组,当然还有一个VGA接口视频贞同步和行同步运放芯片,这个一般不容易坏的。然后当我摸到PEX供电芯片M5103的时候明显发烫而且供电电阻明显发黑了

看来这个芯片挂了,直接换芯片后再测试阻值现在是600欧左右,

然后上电测试一下电压,奇怪的是一样无5V输出的那就奇怪了,然后检查其它芯片,这里我先看74AHCT08,而且测试该组阻值发现有变成几欧了,又有击穿的芯片,阻值和之前一样的,我再次用直流电源上电后发现该芯片也发烫,奇怪了之前都好好的,难道117也坏了吗?先换74AHCT08后测试阻值正常也不发烫了。但是依然无5V供电,而且负载无短路了啊!看样子只能换1117换上1117后测试5V电压正常了。

然后测试5V电压已经正常了,但是2-3-4均无输出,到这里该修第二组供电GPU_VDDC,然后测试NCP5395T芯片供电

先测试24脚5V供电正常

再测试40脚12V供电正常

然后测试EN引脚33脚电压也正常

难道芯片挂了,先换芯片吧!我直接有NCP5395G代换的,因为一时找不到带T的

换上芯片后测试几组电压均正常了,
1. VDDC5

2. GPUVDDC

3.FBV_DDQ

4.PEXVDDC

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以为修好了吧可是偏偏还是不显示,我靠还不显示,后来发现是GPU芯片的PEX的一个电感掉了

然后补上电感后显示正常了,问题总算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是哪里买的?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8.1d141b45ARkR0z&id=571576642910&ns=1&abbucket=2#detail
淘宝有卖的

网友:
好贴,新手无限感谢

网友:
太牛了 老师

网友(2020-03-26):
图挂了么?为什么小圈圈一直在跑就是看不到。

网友:
真是修卡高手,厉害cbbffdhdfffjtjgffgkgks

网友:
450价值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