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620W电源开机保护

楼主(2019-10-13):
有5V待机电压,开机一瞬间有输出,PS223方案的。测量没发现短路

网友A:
先拆开看看,可能是有电压输出滤波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看看,可能是有电压输出滤波不好

拆开了,电容没什么问题

网友B:
1.测测通电瞬间,380V有没有出来。2.短接FPO和pson到地强制开机。然后通电,快速测试哪路输出不正常。注意,强制开机一定不能长时间,保证在两三秒测出电压,马上停机。3.安钛克坏得多的是-12V整流管,3.3V磁放大电路。

网友:
开机一瞬间先测380V有没有出来,再决定下一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测测通电瞬间,380V有没有出来。2.短接FPO和pson到地强制开机。然后通电,快速测试哪路输出不正常。注意,强制开机一定不能长时间,保证在两三秒测出电压,马上停机。3.安钛克坏得多的是-12V整流管,3.3V磁放大电路。

380V是在大电容那里量吗?大电容那里只有305V,强制开机也是一样

网友:
强制开机所有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80V是在大电容那里量吗?大电容那里只有305V,强制开机也是一样

没有380V,那就是pfc没工作。pg信号(灰色线)没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380V,那就是pfc没工作。pg信号(灰色线)没出来吧?

灰色线没量,灰色线是在PS223出来的。我买了223晚上换上去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灰色线没量,灰色线是在PS223出来的。我买了223晚上换上去看一下

没有380V。你买233也没用的。你试试吧。

网友:
前级应该没有故障,看一下3.3v 的pwm芯片吧,9成的可能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V是在大电容那里量吗?大电容那里只有305V,强制开机也是一样

没有380V,那就是pfc没工作,检查PFC电路IC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看一下PFC芯片是何型号?不是PS223,它是保护IC .......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大电容是400V的应该不至于有380的高压吧?有一点电压波动电容不就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380V。你买233也没用的。你试试吧。

400v的大电容。你确定有380V高压

网友:
APP不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00v的大电容。你确定有380V高压

超过400W的电源绝对有PFC啊,没有的话都带不起这么大的功率。你不会判断,拍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过400W的电源绝对有PFC啊,没有的话都带不起这么大的功率。你不会判断,拍个图片。

PFC是这个ice1cs02

网友:
拍张照片传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