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无边框一体机

楼主(2019-10-13):
开机黑屏,喇叭间歇长鸣(就是自检不过内存那种声音),我也跟大家猜的一样,以为是内存接触不良或主板内存电路出问题了--------拆吧,由于次机是无边框的,拆的时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发此帖的目的也是给大家一个拆这种机子的经验。拆掉底座在屏幕后面的4颗螺钉,扣掉屏幕底部的两个胶塞,把里面的螺丝反时针方向拧一下,使屏幕下面部分张开一条宽缝,(那个螺丝是拧不下来的),里面的卡扣就松开了,然后把机子平放在工作台上(屏幕向下),用一只手扣住后壳的边框(左右部分,不是上下哈),另一只手轻轻按后壳的中间,两手同时发力,(小心脏蹦蹦跳)卡扣就松开了,最后是上面,上面有伸缩摄像头,卡扣也比较深,很费了些劲。
   结果再通电,还是间歇叫八声,慢性子人的好处来了,我多等了一会,屏幕竟然有显示了--------------------

网友:
今天下午搬砖累倒了,晚上边休息边发下帖子

网友:
搬了200张木地板上4楼

网友A:
楼主赚钱减肥两不误啊。

网友:
今天的工作,搬运工

网友:
楼主赚钱减肥两不误啊

网友:
这个牛逼坏了,无边框

网友:
这机器我修到一台,开机亮机很慢,进系统蓝屏,机器很卡,开机报错,机器从没修过,之后自己合成me,刷入bios解决。应该也是自动更新BIOS,失败了造成的问题。

网友:
听楼主描述  这机器不好拆   如果不小心把屏弄坏了不知道  这屏多少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赚钱减肥两不误啊。

生活压力大,每月固定支出橙W+,不出力不行呀

网友:
老死机,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