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Z97-HD3 REV1.0 BIOS故障

楼主(2019-10-1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周末收到一张ga-z97-hd3,不亮机,io已经腐蚀不成样,我更换了io芯片后亮机,卡BIOS LOGO界面不动,无法进入BIOS,编程器重新刷B_BIOS后可以进入BIOS,但是一旦进入BIOS后选择保存设置并退出,再次开机就会卡BIOS  logo,按复位按钮不起作用,复位按钮测试过,正常;或者选择U盘启动,就会重启卡BIOSlogo,清除CMOS没用,一样卡死在哪里,除非只有重新刷写B_BIOS,但是刷写后只能进BIOS看着,不能动,即使没有动就直接F10,退出,也会卡死,欧还有,每次长按强制关机,再按开机键就会自动重启一次才亮机,我知道是BIOS故障,但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A:
只能说你捡漏失败,换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捡漏失败,换桥就好了。

可以亮机,桥不该出问题吧,不过好像MBIOS没有用,各点对地阻值正常,片选正常,还没查数据,周末回去重点查MBIOS信号试试,不行就补焊桥

网友:
故障已经找到判断是NQ21的故障,由于数据线和bBIOS并联到南桥,所以既然可以跑码亮机,跳过检查数据线,重点排查片选信号,当查到NQ21的时候发现三极管结电阻无穷大,控制B_BIOS的NQ23正常,周末回家更换现在没工具,

网友:
多亏有师傅给建议说拆掉BBIOS只留MBIOS,我就突然想起好像MBIOS没有工作,

网友:
我的是直接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就强行短接绿线,如果还是无反应或者转一下就停说明有短路,要是转了就说明没有短路存在,然后打开机针电压是否正常,及待机电压,南桥晶振是否工作,开机针信号是否到io芯片,io芯片是否发送开机请求,南桥是否返回允许开机,io是否拉低电源pson,电源pson是否已经被南桥拉低,这样查一个遍就会有收获了。

网友:
好多技嘉的pson到io芯片被腐蚀断线,要是都正常,刷BIOS,检查BIOS电池,技嘉部分主板电池电路出现故障也会导致不触发,还有CPU检测电路,部分主板检测不到CPU也会不通电,其实不通电不跑码更好修。只要不是进水腐蚀的什么板子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