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p30 pro解PIN码,谢各位师傅。

楼主(2019-10-13):
求助华为p30 pro解PIN码,谢各位师傅。

网友:
华强北应该能搞定!

网友:
PIN码是SIM卡密码,可以连续输错3次然后就会提示输入PUK码,然后输入正确的PUK码就解开了。PUK码打电话10086问

网友:
PIN码是手机卡的密码可以连续输错3次,输错后会提示输入PUK码然后输入正确的PUK码后就可以解开,PUK码不记得可以打电话10086查询不过要知道服务密码。

网友:
这个不是换个卡就可以了么?

网友A:
更正:。谢各位师傅指点,应该是解谷歌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谢各位师傅指点,应该是解谷歌码

好像猎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