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板号:LA-9104P卡电流0.8 求助大神给思路啊

楼主(2019-10-13):
戴尔电脑板号:LA-9104P卡电流0.8 求助大神给思路啊 刷BIOS 一样 复位都有了啊
刷BIOS

网友:
干显卡看看不行再干桥啊

网友:
开机电流会跳变吗?还是开机电流直接就是0.8?DELL的机子刷了BIOS后,要多开几次机,直到它会自动重启了,就会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