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T2223wA显示器开机有背光无图象

楼主(2019-10-14):
联想LT2223wA显示器开机绿色指示灯亮,有背光,一闪花屏就没有图象,背光持续,过一会黑屏背光转黄色。查电源板5V正常,背光供电空载17.4V,带载13.8V,主板是715G5863-M03-000-004L;测三端稳压U7012脚有3.3V输出;晶振X401两脚均为1.58V。是液晶板故障还是主板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是屏的故障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找了一片同型号715G5863-M03-000-004L上机通电测试,故障依旧,证明屏坏了。

网友:
灯管坏,改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