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联想thinkpad e490 WIN10改WIN7安装版 驱动

楼主(2019-10-14):
求联想thinkpad e490 WIN10改WIN7安装版 驱动  如图  市面上的 驱动精灵 助手 官方等都试过 无济于事  其中 显卡驱动 USB3.0 NVME驱动 都是改硬件ID 才勉强上去 下面驱动 能否给个思路也行 谢谢

网友:
驱动精灵,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不会吧 刚开始装时候 显卡也是死活打不上  然后用找属性 改硬件ID方法装上了 现在是不知道芯片型号 能否给思路

网友A:
即使改成功了,系统也不稳定,我一台THINK改完以后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用暴风影音播放MKV格式,一放就蓝屏,显卡驱动仍然是不好用,经过几次调试都不行,最终还是做回WIN10,一切安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改成功了,系统也不稳定,我一台THINK改完以后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用暴风影音播放MKV格式,一放就蓝屏 ...

这个笔记本就是办公 不看电影 因为是ZF用的 所有要WIN7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就是办公 不看电影 因为是ZF用的 所有要WIN7  谢谢你

你发个硬件资料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硬件资料我看下

CPU 8代 I5 8265U
SSD128+1T机械
集显 620
独显AMD Radeon RX550
谢谢!

网友:
上述 刚才装上PCI  SM 总线等  就剩3个未知设备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询 硬件ID 上面显示ACPI\INT34BB  ACPI\USBC000 等

网友A:
理论上这个是可以改成WIN7的,你用的GHOST的谁家的系统,还是用的官方win7安装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个是可以改成WIN7的,你用的GHOST的谁家的系统,还是用的官方win7安装文件

我用的是专业版 安装版 不是GHOST的

网友A:
你在主板BIOS里面硬盘设置的是legacy还是UEFI,分区的时候是否硬盘更改为MBR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主板BIOS里面硬盘设置的是legacy还是UEFI,分区的时候是否硬盘更改为MBR格式

硬盘设置legacy
硬盘改为MBR

网友C:
去USM网站下个驱动就可以傻瓜式安装室友驱动了。

网友A:
安装原厂系统+自由天空万能驱动 v7.19.823.1,如果某些硬件不识别,那就只有自己手动试以往其他版本驱动

网友A:
联想笔记本自带WIN10系统改win7,8系CPU以后目前别想了,因为THINK和联想用的主板芯片组都不一样,有的可以改,有的就是改不了,E490里面使用的主板芯片组都不是一样的,这个就靠运气吧,实在改不了,你就只能给客户换7系的,那个肯定能改的,我卖出的7系,80%都是改win7卖,单位很多办公的东西只能用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USM网站下个驱动就可以傻瓜式安装室友驱动了。

谢谢  已用 驱动总裁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原厂系统+自由天空万能驱动 v7.19.823.1,如果某些硬件不识别,那就只有自己手动试以往其他版本驱动

问下 现在我这个还有3个未知设备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笔记本自带WIN10系统改win7,8系CPU以后目前别想了,因为THINK和联想用的主板芯片组都不一样,有的可以 ...

是的 ZF 必须要用WIN7 采购也是这款 愁人

网友:
ZF是干啥的呢

网友D:
驱动太新不被识别,可以先装win10看一下是什么设备,再找驱动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太新不被识别,可以先装win10看一下是什么设备,再找驱动装上。

好的 谢谢  就剩这3个 联想的技术部也没办法 压力测试都好好的 未知驱动屏蔽不用了

网友:
谢谢 各位  就剩这3个 联想的技术部也没办法 压力测试都好好的 未知驱动屏蔽不用了

网友:
是不是读卡器驱动,在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忽略他

网友:
强行装WI7 啊  驱动难搞

网友:
声显网驱动有就行了,其它未知设备没有大碍

网友:
有驱动总裁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设置legacy
硬盘改为MBR

安装版的用MBR格式?  不是gpt吗?

网友(2019-11-19):
引用 网友B:
政、府

我买的也是联想e490,给它改成win7的了,没有usb驱动,能教教我怎么给他安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