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10-14):
  接一台X进水不开机,客户自述落水后迅速捡起来然后就不开机了,拆开看下里面进水的位置确实不多。

  右测卡槽部和尾部有进水腐蚀痕迹,拆开屏幕和排线座子加电测试电源表0到500ma来回摆动,这种情况应该是主线路上有短路,取下主板观看进水位置。

  发现硬盘边上有腐蚀,测试电容C2647属于短路,这是一条线路与硬盘CPU相连,运气挺好直接拆除C2647加电电流正常了,在显微镜下看了下主板夹层和其它位置没有其他的腐蚀,单板加屏试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装入机壳测试其它功能,扣上所有座子试机白苹果重启,又有新的问题,单板加屏是可以开机的,说明问题不大,只能一个一个排线排除,最后问题出在尾插排线,测试了一遍主板尾插座子阻值正常,尾插排线上有震动接口有喇叭排除了两个元件没有损坏,最后锁定在尾插本身进水短路。

  直接更换新的故障排除,装尾插一定要对准定位,避免后面排线扣子与主板座子错位。换完测试充电与其它功能均正常。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子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子都能修好

有鑫智造图纸资料查询软件,新机也轻松搞定|!

网友:
有图有资料,就是好修点,再加技术好的更是秒杀。

网友:
如今迅维网唯邓工一人文章可看;

网友:
这广告打的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