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Dell PowerEdge R920服务器报主板电压故障

楼主(2019-10-14):
我现在这里有一台Dell PowerEdge R920服务器,装着两颗CPU,4根内存条,2个电源。通电无法开机,报错VLT0204,电源都换下来了还是这个问题!!!这个BIOS那位有帮忙提供一下

网友:
不触发?那就按不触发维修思路修一下,服务器主板资料少,盲修

网友:
先上一个CPU,内存也不用上满4根

网友(2019-11-15):
搞定了吗,也碰到个一样的,没任何资料,无解
第一组CPU供电边的电感阻值便宜,你还有印象吗,你那个有没有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