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70 gaming主板USB过流

楼主(2019-10-14):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型号是V星 970 gaming主板提示over current have been detected on your usb device!!,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简单的问题排查了没问题,USB没有明显的短路,没有图纸,不好下手。

网友A:
将有一个分压电阻器与USB 5V保险丝串联,将电阻器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有一个分压电阻器与USB 5V保险丝串联,将电阻器接地

能帮我指一下哪里吗?没图纸不好搞。谢谢!

网友:
道理是简单,关键是这信号点找不到

网友:
这板子很怪,放了几个小时没管它,现在开机不提示了,可以进系统了,触发了5、6次都不提示了,都没修它,不知道稳定不,心里没谱呀!

网友:
图纸点位 几十块一份,找个大神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指一下哪里吗?没图纸不好搞。谢谢!

分压器将有两个电阻
1个电阻连接到5v保险丝黄色
1个接地电阻
他们通常彼此相邻坐,使用vc809c +进行检查

网友A:
我有boardview .cad,但我不知道如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boardview .cad,但我不知道如何上传

能私发给我吗?我的版本是4.2的。今天上午我又开了一次机,发现还是没那提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修,就突然好了。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样的板没有图纸和点位图就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