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14-7460 BKD40 LA-D821P 原厂BIOS 开机快

楼主(2019-10-14):
DELL 14-7460 BKD40 LA-D821P REV1.0 原厂BIOS 开机快

DELL 14-7460 BKD40 LA-D821P.rar

网友:
用不了,反复重启呀

网友(2020-02-18):
亲测速度快,开机正常

网友:
已测试完全正常独显驱动也能打上,第一次开机风扇狂转会重启几次,然后一切正常

网友(2020-05-01):
怎么坏了 下载解不了压啊

网友:
BIOS OK 机器故障不开机 刷上后开机正常

网友:
刷过机器好了,重启好几次,

网友:
可以的,需要重启几次才显示,亮机快,我这是集显的,各功能正常,原装系统的话BIOS需要还原

网友:
我来试一哈

网友(2020-06-23):
我的刷上没有亮

网友:
不行刷完风扇狂转,,,点不亮   刷机有风险,下载需谨慎

网友(2020-09-26):
测试可以使用

网友(2020-12-01):
下载试试,好了回复

网友:
证实绝对可以的BIOS

网友(2021-01-02):
来试试看。。。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1-03-07):
测试OK,开机快,me正常,显卡,网卡正常,显示机器型号7460。

网友:
刚才刷了可以的。。重启要多次

网友:
我的是独显 板号一样 刷了开机到是快 怎么都认不出M2固态盘来

网友:
正需要,下载下来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1-04-12):
下载刷了试了 BIOS  OK  顺便问一下 为什么刷完 用电流表始终不亮     用原装电源就合适正常开机了

网友:
  掉电之后  再加电 风扇狂转  不显示  什么情况

网友:
   BIOS 可以亮 风扇狂转 FN+X之后  强行关机  再开就行了

网友(2021-05-21):
我有一台刷过6秒亮机的,其他正常有线网卡认不到,下载这个试试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内容太多,很麻烦

网友A(2021-07-10):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3807-1-1.html
你是复制人家出来的,,连名字都一样 修改时间也一样  你改个名字就能忽悠了

网友(2022-06-16):
7代I7独显 版号一样型号一样  刷完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3807-1-1.html
你是复制人家出来的,,连名字都一样 修改时间也一样  ...

确实不地道

网友(2022-10-11):
我用了官网的1.15.0 ,有线网卡不正常。下了这个,都没有给我再刷的机会....按键直接是灰色的。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没有啊~~

网友:
好用 开机快 已验证

网友B:
我要碰到一片,应该是这样的,论坛里另外一个帖子有描述。我试了果然可以

这机器只要扣过CMOS电池,就不会亮机了。症状和贴主的一样。解决办法就是本楼所说的。BIOS也不需要刷。就开3次,再强关机一次,再开就好了。

网友(2023-03-01):
  BIOS   是好的 开机  快 正常使用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B:
我要碰到一片,应该是这样的,论坛里另外一个帖子有描述。我试了果然可以

这机器只要扣过CMO ...

这个机器确实是有些麻烦,我这边有一台是CPU短路的,换完后刷了个BIOS但开机不显,大小写能正常切换。刷了好些BIOS都不行,但楼主的这个BIOS是可以的。刷完这个BIOS之后,第一次通电,风扇会狂转屏幕也不显,直接键盘输入FN+X,然后强制关机,再次触发后开机会自动掉电3次,显示之后F2进BIOS里把时间设置过来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2023-05-12):
我的14-7460刷上楼主的不能用,指示灯三黄一白,不显示,我刷了这个开机正常,显卡驱动也都正常。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1843-1-1.html

网友(2023-09-17):
7460开机2黄灯2白灯,反复重启刷一下试试

网友(2024-02-26):
BIOS  好的  感谢

网友(2024-10-30):
这个bios可以用,开机也快,我的刷了就好了,我的是14-7460版号LA-D821P独显,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