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驱动原理初探

楼主(2019-10-14):
以12寸LED屏为例,不管屏大小原理相通。以PM600芯片为例。
1,电路图  芯片型号PM6600

2,芯片引脚功能

原文

中文翻译
PIN1 COMP脉冲发生器频率补偿
PIN2 RILIM输出电流检测及限制所有6排LED灯的工作电流
PIN3 BILIM启动电流限制
PIN4 FSW脉冲发生 器频率设定(范围200K- 1M),通常定为600KHz
PIN5 MODE电流发生器管理,主要有过流,过压和过热保护
PIN6 AVCC 5V供电并通过RC滤波连接到LDO5(线性)
PIN7 LDO5 和AVCC一起为内部MOSFET提供工作条件,通常为5V。
PIN8 VIN主供电输入端, 一般5V或12V
PIN9 SLOPE补偿电路用来避免输出杂波干扰所造成的闪光
PIN10 SGND信号地
PIN11到PIN16   ROW1---ROW6 6 排LED灯回路连接端,每排电流最大32mA
PIN17 PGND程序地
PIN18 OVSEL 过压检测, 避免过压
PIN19 LX 内部MOSFET的漏极端,输出30-40V,
PIN20 DIM亮度调节
PIN21 EN开关信号 通常1.6V开启,低于0.8V关闭
PING22 FALU出错检测控制LX断开
PING 23 SYNC同步信号,用于大屏幕多个芯片同步工作
PIN24 SS 背光灯软启动控制,起始亮灯柔和。通常由5V下降到0.8V
芯片工作范围参考原文

芯片逻辑图及功能简述

Current Generator X6: PWM 可调电流脉冲发生器,控制LED灯稳定工作.
Min Voltage sector:电压采样送到COMP端,用于发生器补偿
Boost control logic:脉宽调制发生器(启动单元),通过MOSFET输出,通过LED回到PWM电流可调脉宽发生器形成工作回路。
Control logic: 功能控制单元,包括,背光灯开关,亮度调节等控制信号输入,保护模式选择(程序化),故障控制等。
Ramp Generator:补偿发生器,用于避免LED背光灯光闪的不稳定因素。
等等!

网友(点评):
鼓励发帖 继续更新

网友:
没人回贴看来上冷板凳了,内容再加也没用了,哎算了,不编辑了。

网友:
很少人修,大多数是直接换,毕竟资料数据都少

网友:
开始不知道 一看楼主这么一说这东西的确很强大啊

网友:
不要灰心 大家只是还没有看到

网友A:
现在 LED的没人修了!

网友:
楼主我顶一你下,表示支持。

网友:
有EDP屏的图纸吗

网友:
虽然修的少,但是很有用

网友:
LED其实比较少人修,一般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LED的没人修了!

不是吧,还是有遇到暗屏的,经常是屏上那几个升压电容短了,捡钱的事

网友:
现的牛人太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以前都不修屏

网友B:
有用,到时候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到时候遇到了试一下

范冰冰她弟说,你侵他权了,

网友:
维修就要不放弃任何可维修之处!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题材是很少看到的,应该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