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50DC 不认独显,风扇狂转 ,掉电。

楼主(2019-10-14):
炫龙毁灭者  版号:W650DCMB-0C开机一会风扇狂转,然后掉电,
发现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认到独立显卡,显卡供电是正常的,0.9V
掉电的时候CPU  显卡 都有温度,但是并不烫

1.论坛里找了几个BIOS刷了,有的不显示,有的故障一样。
2.把Q25(温控6脚)去掉 或者 直连,故障一样。

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是显卡挂了,论坛上看到一个改集显的帖子,不知道这款能不能改成集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4926-1-1.html

网友:
不是显卡供电 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A:
查显卡缺不缺供电,一些的6脚管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B:
你用我这个BIOS试试,魔改的支持台式机6 7 8代I7以下的CPU刷好很多台了

W650Dx(DC DD支持6 7代CPU及8代六核以下六核以上要屏蔽CPU H170 950 960显卡超级战神L.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卡缺不缺供电,一些的6脚管子容易出问题。

显卡供电正常,6脚管子全部换过来了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我这个BIOS试试,魔改的支持台式机6 7 8代I7以下的CPU刷好很多台了

刷上试了一下,故障一样,基本排除BIOS问题了

网友:
抓抓波看下。。波形不稳定也会掉电

网友:
我感觉像供电保护

网友:
BIOS有没有改ME啊  6代最好刷纯净ME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