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二修摄像1.8V断线导致后置摄像无法使用维修

楼主(2019-10-14):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64G)

故障现象:后置摄像无法使用

故障分析:排除摄像头,基本就是电路出现的问题。

维修过程:拆出主板,在显微镜中观察发现后置摄像座子有维修过的痕迹。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先对后置摄像座子进行对地值测量。当测到第34脚时阻值无穷大,正常阻值300左右。无穷大说明此脚断线了,查看电路图得知此脚为后置摄像1.8V供电。

是由主电源直接输出的PP1V8经FL3200送到后置摄像座子第34脚,查看PCB点位找到FL3200测量电感对地阻值298,确认电感没问题后直接从FL3200飞线到后置摄像座子第34脚。

飞线完成后使用绿油固化。

维修结果:开机进系统测试,后置摄像已经可以打开。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高手过招,基本就是秒杀

网友:
高手懂得查条件,不懂深层次的分析,靠必杀固然有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