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0cc独显不出供电,强行飞线OK

楼主(2019-10-14):
X450CC 无显卡供电,无开启信号,难得查了,直接秒了,算了……

网友:
这是借的CPU的电压?

网友:
这TM也行吗?电压都不同,,,,,而且会加大被借电压的部分的负载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以前独显改集显,核显供电经常这样飞……问题是楼主这线太细了。得换个粗一点的。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直接去掉改成集显应该比较稳定。

网友:
一玩游戏就得挂

网友:
电脑城修机大法,厉害了楼主

网友:
总感觉不妥, 会返修

网友:
头回见 还可以这么玩的 溜溜啊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过段时间还是会回来的,还比如直接拆了,集成显卡更稳定。

网友:
接电不会不稳定吗

网友:
这样飞线的话显卡会不会有感叹号

网友:
这牛逼的维修手法,佩服学习了。。。。。。。。。。。

网友:
不太靠谱啊,不推荐

网友:
估计只是小问题这么改不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场管都拆了,从CPU飞线借电。CPU本身就是耗电大。玩游戏会不会两个都不够电用?

网友:
我还以为隔断后飞开启信号,没想到直接借电,厉害啊

网友:
这个借电虽然能亮估计都不能进系统

网友(2019-12-26):
这样玩法;不安全;搞不好的话;CPU有可能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