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冠捷的电源板没有标注接口定义怎么看哪个是开关

楼主(2019-10-14):
求助高手:电源板上没有标注,驱动板上也没有标注,我想找出开关、亮度调节,正负都找到了,剩下三根绿色、白色和棕色三根线不知道哪个是开关和亮度,谢谢!!型号是:AOC 2490VW

网友:
有人吗各位大神在吗

网友A:
最边上的绿色试一下。另外量一上电压,在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边上的绿色试一下。另外量一上电压,在3V左右。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
可以测试就能找到,接信号与不接信号时,有高压变化的就是开关信号,,,

网友:
最边上那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