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X摔坏

楼主(2019-10-14):
摔坏后插电指示灯闪,加焊无果,拆字库发现掉点,处理后可以开机,屏幕有背光无显示,更换电源、重置CPU还是无显示。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显示屏座也加焊过,屏幕确认正常。

网友: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修到这个程度还不行   换主板啊

网友A:
显示座打对地阻值,查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座打对地阻值,查屏供电

背光 亮,和屏供电没关系吧!

网友B:
这种情况换电源没有首先打下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换电源没有首先打下值吧,

嗯,现在怀疑是哪里断线了。

网友:
要不然丢了吧,小米6现在也不值钱

网友C:
有个电容漏电,我修过这种,有灯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容漏电,我修过这种,有灯无显。

找到原因了:PM660L坏了,更换后显示正常啦。现在测试又发现MIC没音、不震动、喇叭不响,耳机没问题。

网友D:
这也太多毛病了吧········这样修·········物料成本人工成本时间成本估计要高过一块新主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太多毛病了吧········这样修·········物料成本人工成本时间成本估计要高过一块新主板 ...

瞎折腾,自己玩的。

网友D:
听说小米6有一个CPU断线造成的无显示通病,不知道6X会不会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小米6有一个CPU断线造成的无显示通病,不知道6X会不会也有

不显的原因找到了,PM660L的到显示屏24脚不通,更换660L后,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A:
背光供电和显示供电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供电和显示供电是两码事!

是的。这个信号就是显示供电。

网友:
坏的零件太多了 淘张主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