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康佳LED32F3300CE黑屏非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9-10-14):
一台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开机黑屏绿灯亮,用手电照屏幕发现有显示,判断为背光不亮!这款机器黑屏是通病,直接换了R755,R763试机还是黑屏!又代换了R756还是不行,看来这次不是通病了!怀疑灯管坏,代换了灯管故障依旧!后来测主电源LED供电输出110V正常,关机万用表测量升压滤波电容C753两端然后开机,电压一直是110V左右,就是说LED恒流升压电路工作不正常,断电测量V701正常,测量升压整流二极管VD751阻值几乎为0,断开一脚测量确定VD751短路,VD751为2A200V肖特基二极管,由于手头没有同型号,找了个5A200V肖特基二极管SR5200代换,装上主板开机测量C753电压瞬间升到180V然后回落,然后接上背光试机一切正常!工作一小时手摸SR5200几乎无温升,背光LED温度在正常范围!至此故障修复!总结了一下,太相信经验,以往经验都是背光灯坏为主,所以这次排除通病以后直接拆屏代换灯管!走了弯路,费工费时还有风险!下次得先排除主板故障以后再拆屏!
特写出来供同行参考!写的有点乱,勿喷!

网友A(2019-12-08):
你修这个靠碰运气啊,你怀疑灯条,你不会先点屏试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这个靠碰运气啊,你怀疑灯条,你不会先点屏试一下吗

废话,人家有工具当然会测

网友(2020-01-30):
没有真正在工厂里修过批量性问题的严格说都算不上通病。

电子元件在工厂的内部检查标准应该是降低了,以前检查标准打个比方是正负8%,现在可能就是正负9%,或者正负9.5%了,只要按合同办事出货就行,为了提高良品率,降低CB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