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200 CIPTS v2.2 电压全部正常 只能到0.3

楼主(2019-10-14):
联想C200 CIPTS v2.2  DDR3 集显。
电压全部正常 上电只能到0.3。
SATA下面没有断线。。桥也吹了,BIOS都刷了。

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板不值钱 直接买一块吧 真的修的话 查下复位

网友:
这板黑色那个是CPU吗

网友:
查下复位。。。。

网友:
看样子是凌动,换个南桥试试,这种小南桥好多坏的

网友:
黑色的那个是桥???

网友:
CPU 上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种机器都是南桥比较容易由问题把。

网友:
C200不是有通病吗,就是那个LPC断线,还有就是接上显示器,按一下屏开关,有的电流能跑上去。

网友:
不值钱的玩意修它干啥,直接换一个方便快捷

网友:
这是一体机的板子吧?上网本的CPU 修不了的话 直接找马云 没几个钱

网友:
查看下有没有进水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