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80客户换屏烧坏维修历程

楼主(2019-10-14):
       好久没发过帖子了,今天把一台客户自行换屏烧坏的机器维修经验分享一下。言归真转把:接到一台联想Y580听客户说换屏后机器开机无显示。

      那就拆机看看,拆机如图:板号为LA-8001P

想到客户换屏,肯定没断开电源引起的,通电开机试试,发现电流直接从0.10跳到0.80,心中暗喜,捡钱的机器,很明显南桥不对劲,好吧电流也不动,就按不跑码维修吧,3V、5V对地阻值正常。
  想到客户换屏引起的,那就查LVDS这边的数据对地阻值吧如图分析

通过框架图可以看到LVDS这个屏信号从南桥发出的,那就打LVDS的对地阻值如图所示:

打了一下阻值,发现有2组明显不正常,看来南桥挂的可能性太大了,顺便看看EC这边看有没有损坏,

EC这边就打了一下供电的对地和复位,没啥异常,开始盘PCH(南桥)如图:

十几分钟过去顺利取下南桥,处理了一下焊盘

开始换新桥(说明这款桥新的是有铅的,懒得重新直球,调调机器曲线把,上温度215,下温度220,红外温度220

20分钟过去,桥也顺利的换上,等待主板温度降下来,开始刷BIOS
BIOS刷完,处理主板表面的脏污,开始通电没有接液晶屏,就看电流跳变,0.01-0.12-0.45-0.59-0.98-1.22-1.39-1.58-1.38-1.05-0.99,完美
装机测试

装硬盘,进系统测机

收银子,维修完成

顺便把这款机器的图纸和BIOS分享出来,BIOS和图纸在附件查找(BIOS是工厂纯净版本的,亮机速度也快,请大家放心下载,写帖子不容易,希望加分,建议推荐优秀贴,谢谢,写帖子真心不容易,谢谢大家!!!

Compal LA-8001P_图纸.rar

Compal LA-8001P.pdf

网友:
猛啊   就想知道修了多久

网友A:
几组数据有一组不对是吧。
直通PCH,没有经过什么芯片转换
图纸有、原厂BIOS也有、技术也有,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快修,到位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组数据有一组不对是吧。
直通PCH,没有经过什么芯片转换
图纸有、原厂BIOS也有、技术也有,厉害了我的 ...

对的,直通PCH,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英特尔现在的u和桥比amd的坏的还厉害

网友:
快准狠啊,就喜欢这样的客户,好收钱

网友:
客户想省钱结果多花了大钱,真是不值得。奉劝客户让别人赚钱,就是让自己省钱。这才是双赢。舍得舍得,舍才能得。维修道友们也是要学会舍得。

网友:
烧EC的也不少

网友:
鄙人不才也烧过桥,还是在查屏接口的时候表针弄烧的

网友:
资料工具技术一个不少!

网友:
修的有条不紊的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挺牛的

网友:
换个屏,把桥烧了,,,,,,看来不懂的人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B:
写了这么多  不容易  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了这么多  不容易  已加分

谢谢,感谢,只是把自己的维修过程和思路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