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请教坛里的大神们,这个件叫什么?什么型号

楼主(2019-10-14):
惠普elitebook820开机灯闪,拆开一看,电源插口附近的一个三个脚的元件烧了。不认识这个叫什么,请教一下,这个件叫什么,打算淘宝买个自己换,拜托

网友:
找师傅修吧

网友A:
自己换不了吗,我有焊台和热风枪

网友:
量量看是不是单独的一个脚接地,es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不了吗,我有焊台和热风枪

可以换,就是换了不一定好
电路故障不是换了明显坏的零件就好的

网友:
复合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不了吗,我有焊台和热风枪

还得有“知识”和技能,不是有工具就什么都能干。你知道那个件为什么被烧了吗?

网友:
你这个是g几?

网友A:
g1,看样子自己不能修了,找专业师傅修吧,不知道得多少钱

网友:
估计你自己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1,看样子自己不能修了,找专业师傅修吧,不知道得多少钱

这就对啦,别折腾

网友:
换了不一定好   没有无缘无故烧的

网友:
楼主想来摸鱼儿的?首先你得知道这是哪个电路的,预估为什么会坏,做针对性处理

网友:
上面标明了是二极管,如果这都看不出来建议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网友:
给懂的师傅修吧!免得弄坏cpu,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这管一般就是个MOS管随便找个装上去都可以

网友:
那里不是标好了D6015吗,双二极管

网友B:
一个外行啊 就想自己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外行啊 就想自己整啊

就是喜欢鼓捣,不折腾没意思

网友:
估计是 复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