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 17 r3 6代I7 掉电

楼主(2019-10-14):
dell 外星人 17 r3 6代I7 la-912p
用电池反复掉电重启
用适配器也是
用空调电源会报错 但是不掉电 也不能冲电
有没有遇到的大神

网友:
先把Bios刷一下再说

网友:
这个问题谁遇到都头疼  不知道楼主查出问题没有

网友(2022-03-21):
你这估计要检查,充电线路,你先单用适配器,看看会不会重启,上次我修过一台sony,跟你这情况差不多,他电池有点鼓了,插上电池就反复重启不开机,把电池拔了,用单电源可以开机,最后就让客户插电源用着,客户不想换电池,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