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6m板,通电风扇转一下就

楼主(2019-10-14):
技嘉b86m板,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再通电转一下,无法启动,经检测是主板问题,请高手指教,主板哪个原件有问题 #电脑主板#

网友:
如果能重复启动,干BIOS

网友:
你意思是刷吗?还是换一个新的

网友A:
你意思是刷MIOS吗?还是重新换一个

网友:
技嘉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技嘉好像没有b86m吧?这个板好像有通病。

网友B:
B85吧,查一下板中间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吧,查一下板中间三极管

谢谢指点,我回去查下回复

网友:
先插电源芯片 en

网友:
我的也有此问题,直接换板了,应该是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吧,查一下板中间三极管

是b85m,我打错了

网友C:
先刷BIOS,一般情况先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一般情况先排除

把bios  A换成bios  B可以吗?

网友D:
B85吧,哪有B86,又骗我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B85吧,哪有B86,又骗我进来。

我写错了,是b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刷MIOS吗?还是重新换一个

我还没找出原因,在等答案

网友:
这种掉电问题是最难修的.要示波器慢慢查

网友:
技嘉有B86的板子吗?我怎么没见过呢?

网友:
一般是BIOS,最好是先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