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出错格式无法转换

楼主(2019-10-14):
U盘不正当使用导致文件出错,插到别的电脑上能读但必须格式化,默认格式exFAT改成NTFS提示无法格式化完成,电脑识别不到u盘怎么解决?我用笔记本如下图所示台式电脑能读但必须是exFAT格式求解决?

网友:
换一个U盘 或者是  换闪存芯片

网友:
返修吧。。。。。。。5年质保怕啥,水货就扔了吧

网友:
用DG试试能不能把资料弄出来

网友:
找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下

网友:
我的u盘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保修就找售后,没有就拆开看看主控芯片,按照型号去找量产工具,里边数据就都没有了。

网友A:
我有个TF卡512G拼多多上买的也是这样,因为手痒想把默认格式exFAT改成FAT32格式化,最后电脑识别u盘exFAT和FAT32都无法格式化没法用,后来用读卡器在小米手机上用第二个读取模式格式好了,不过还是默认exFAT格式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TF卡512G拼多多上买的也是这样,因为手痒想把默认格式exFAT改成FAT32格式化,最后电脑识别u盘exFAT和FAT32都无法格式化没法用,后来用读卡器在小米手机上用第二个读取模式格式好了,不过还是默认exFAT格式才可以用

就是这张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TF卡512G拼多多上买的也是这样,因为手痒想把默认格式exFAT改成FAT32格式化,最后电脑识别u盘exFAT和FAT32都无法格式化没法用,后来用读卡器在小米手机上用第二个读取模式格式好了,不过还是默认exFAT格式才可以用

解决了,只是文件不在了格式化就好了,我是为了包住u盘,因为ft32文件不能下载大于2g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TF卡512G拼多多上买的也是这样,因为手痒想把默认格式exFAT改成FAT32格式化,最后电脑识别u盘exFAT和 ...

512G的tf卡 多钱买的啊

网友(2019-11-30):
假卡把,牌子都没,一个512g的卡现在都要500+以上,感觉是扩容卡

网友(2020-01-07):
找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下,不过量产工具量产之后有的也会有各种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