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2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14):
手机是个二修机 前家更换了PMI8998小电源没有开机 !拆机上电小漏电0.03A 这种明显是小电源问题嘛!更换了一个小电源自己可以开机!开到0.31A直接掉电 说明软件自检不过,或供不足!查了一下0.8V供大电源PM8998没有输出  更换一个就可以了!简单得很……

网友A:
想请教一下你们的芯片都是哪里拿的?我淘宝订回来的芯片多半都是坏的,都有心里阴影了,现在修机完全是靠料板,料板没了就抓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你们的芯片都是哪里拿的?我淘宝订回来的芯片多半都是坏的,都有心里阴影了,现在修机完全是靠料 ...

买原封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你们的芯片都是哪里拿的?我淘宝订回来的芯片多半都是坏的,都有心里阴影了,现在修机完全是靠料板,料板没了就抓狂了

购买的那小米电源没有坏的啊!装上就能用 !估计是你主板还有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原封的应该没问题吧

原封和拆机都买过,还不停的换商家,可都是各种坏料,实在心碎,不知道是吸渣体质还是市场就是这么烂,我太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购买的那小米电源没有坏的啊!装上就能用 !估计是你主板还有其他问题导致的

我不是说针对小米那个电源而已了,是好多的,mtk,高通,海思的芯片都有啊,印象最深的是有个板子不开机,短路,判断电源坏,订货回来,5个料,装一个短路一个,5个全灭都是短路,搞得我都抑郁了,后来有个朋友那里有料板,我拿来拆料从新植锡装机,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说针对小米那个电源而已了,是好多的,mtk,高通,海思的芯片都有啊,印象最深的是有个板子不开机,短路,判断电源坏,订货回来,5个料,装一个短路一个,5个全灭都是短路,搞得我都抑郁了,后来有个朋友那里有料板,我拿来拆料从新植锡装机,一次搞定··············

估计你购买到了通货IC了!翻新的!电源IC这些我也淘宝购买的都是深圳的 !之前也有碰到过两次 购买的是闪片 翻新 店家死不承认!搞维修的最怕购买到这种料!浪费时间 !现在一般我都是在同一家购买的 长期购买 他也不会那种货来给我了……

网友:
哪一家呢?推广下呀,我也买到好多坏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9-12-23):
老板推荐一下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你们的芯片都是哪里拿的?我淘宝订回来的芯片多半都是坏的,都有心里阴影了,现在修机完全是靠料 ...

我在淘宝上也拿过不少芯片,很少有坏的。有可能淘宝上的货没料板上的耐造,装的时候温度低点尽量一次装好

网友:
萌新默默阅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