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5930旁边的三极管

楼主(2019-10-14):
这两个点是否是通的  apl5930背面是接地的  那些小焊点被我焊到一起了  求助  现在开机一直是黑的  但是能开机

网友:
神舟K610C,,不认独显,显卡换过,显卡各工作条件全查了,没招了

网友:
图片看不是很清楚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你可以对比看下

网友:
小点连锡  把连锡分开再开机,如果故障依旧  恭喜你烧元件了

网友:
谁有现成的板子能帮忙量一下

网友:
PQ70刚测了,是通的。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改集显的。我换过5930也换过显卡,还改过供电。但是都用不了多长时间。会返修的。改集显就没有再出问题。一块改集显的。一块买的集显的板子。这都是给维修站准备的。

网友:
不会短路了吧

网友:
难道是我的运气好。基本换5930 就收工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