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9-10-14):
   客户拿华硕K43SA 笔记本 说安装win7系统 进系统黑屏   有启动声音 以为是客户系统没有安装好   果断从新安装下系统  ……系统安装好了 还是同样问题
仔细一看 屏幕  暗屏  外接显示器 好的   找了一个屏幕测试   还是暗屏 测屏电压19v 3.3v 都有   果断拆主板 测试主板屏接口电源 3.3v OK   测试到EC上面有2个并排的三极管 上面有个电阻  前端电源3.3v  后端电压只有0.4 v   直接用列子短接一下  屏幕瞬间亮了  果断 换一个0欧电阻 测试半小时 OK

网友:
记得好像是个4欧 的电阻

网友:
4欧和零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