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换屏

楼主(2019-10-14):
大神们,你们
手机
换屏成功率有多少啊,比如十个国产屏,成功率有多少?
手机

网友:
在状态的时候基本上没坏。不在状态很容易连挂

网友:
9成吧,基本换屏都没挂过

网友:
只要不是水滴屏或者曲屏基本上没问题..我说的是背光屏,LED屏的话就算了-_-||太他妈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