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机子,宏基E5-471插电源几秒3V,5V掉没了,拿掉电池又好了反复这样,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14):
板号:DA0ZQ0MB6E0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有2台这个型号都是这样。最后方法就是这样搞定。应该是通病的。同样的问题一点也没变样。。
问题是插电池和电源正常能开机正常关机后过一下待机电压就掉没了,然后要拿掉电池在插电源又可以开机了。。要快按开关才行,要是等几秒就不能开机了。
待机芯片和电容换了,IO也换了,这IO带资料的,好贵啊。
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只要插电源几秒就自动没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换了好多个。我现在解决方法是在别的坏板上剪一个3V,5V当小板来用,看图片吧。。
注意:待机芯片和上下管要拆掉

 会员795996100鑫豆2024-10-8 13:05
 会员468476100鑫豆2024-9-19 19:48
 会员450413100鑫豆2024-7-17 19:27
 会员1202541100鑫豆2024-6-10 10:03
 会员1355557100鑫豆2024-5-17 20:06

网友A:
这么大的外加板子,怎么能放进本子里

网友B:
虽然是不错的解决3,5V不出的方法,但始终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能赚到钱才是最终目的,不过,有时间能深究出问题所在当然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
这个还真是得要点耐心才能搞定。

网友:
这个解决方法还真不简单,厉害厉害!!

网友C:
外加板子能装进去吗?

网友:
人才啊  没有解决肯本问题  不要3板虎

网友D:
这电源小板在哪买的

网友:
这个我修过有5v不出3V是EN脚问题

网友:
这肯定还是电路上的问题没查出来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吗?

网友:
这样搞的话,客户看到估计会不同意吧

网友:
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是到是个办法 就是感觉很不好很麻烦

网友:
这个好像待机是么有3 5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加板子能装进去吗?

这款机子可以他是后盖板的,很容易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小板在哪买的

以前有卖的,现在那家不做了,现在找不到了,我现在用的是剪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不错的解决3,5V不出的方法,但始终是没找到原因

加焊一下待机芯片能用一天,关机后第二天就开不了,拆出电池放一下在插电又正常,现在改了这个板好了,今天还能正常开机用,试了2天了,没改小板之前插电正常关机后过一下就开不了,故障很明显的。我还以为IO问题,换了也是一样的。。安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待机芯片这一块有问题,待机芯片周边电阻电容都测了都是正常的。开启信号也没有拉低,正常来说和IO没什么关系的。IO没拉低开启信号。因为有2台一样的问题,现在机子都还在我这里,2台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外加板子,怎么能放进本子里

等到你碰到这个机子你就知道,是可以装进去的,大把的空间装,我见过最好装的一款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不错的解决3,5V不出的方法,但始终是没找到原因

我修了几天了,一有时间就拿出来修,客户一直在问我,就直接改了,没办法,又不是自己的机子,有2台一样的问题,我也想修好他,最后没办法,怕返修就直接改了。。

网友:
这样改不稳定吧,而且也不好藏这个一块板啊。

网友F:
我在想是不是35V滤波电容的事情 搞这么大阵仗。。。

网友:
晕    装那么大块板子不怕烧吗

网友:
这样搞能放进去吗

网友:
从来没有这么修过机器 厉害了

网友:
楼主是应急的办法,没有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移花接木,真是缺啥补啥厉害

网友:
先成功 后技术

网友:
谢谢谢楼主的的分析,有需要的再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是不是35V滤波电容的事情 搞这么大阵仗。。。

你应该不看内容,你看到我拍的图片吗,电容都换了,IO,待机芯片,

网友:
剪版怎么剪   是用剪刀吗。。。。

网友:
怎么还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灵异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么牛的操作

网友: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还可以这样玩,顶一个

网友:
以前修台联想的机子也遇到这类似的毛病。也未确认故障原因。

网友:
没放过那么大块的板。修平板电源管理ic烧坏了,不知道什么型号也是外用小板代替的。

网友:
把大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保护隔离主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是不是正常待机没有3V、5V,通过线性电压给EC供电,待触发后,EC发出开启信号开启待机3V、5V?
待机芯片、EC之间是不是有通信软故障,瞎猜的哈!

网友:
太牛B了。这样都行。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这么打一块儿,能塞得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考虑下 更换 3 5V 后端  滤波电容 ?

你看完我说的,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这嫁接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了

网友:
这理论有多少年的功底了

网友:
这些骚操作    有点东西

网友:
好厉害的乾坤大挪移,佩服佩服

网友:
修好就好。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

网友:
修过几次 也没解决     都是叫客户不要用电池的

网友:
看这改动的地难道是15V有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加焊一下待机芯片能用一天,关机后第二天就开不了,拆出电池放一下在插电又正常,现在改了这个板好了,今天还能正常开机用,试了2天了,没改小板之前插电正常关机后过一下就开不了,故障很明显的。我还以为IO问题,换了也是一样的。。安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待机芯片这一块有问题,待机芯片周边电阻电容都测了都是正常的。开启信号也没有拉低,正常来说和IO没什么关系的。IO没拉低开启信号。因为有2台一样的问题,现在机子都还在我这里,2台都正常了。。。

很明显的故障应该很好修啊!楼主虽有想法但说真心话这样修机器是不行的,太那个啥了!我就不说了,如果不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还是趁早转行,不要在这行耽误自己的前程。

网友I:
这个机器通病,3,5V 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改3  5V小板没改过,可以说下具体吗?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但是改成这个样子确定以后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新手来这里学习学习。。。。

网友:
你的电源不行吧,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J:
你这是在毁机器,不是在修机器,

网友:
等到你碰到这个机子你就知道,是可以装进去的,大把的空间装,我见过最好装的一款机子了,

网友:
待机芯片和上下管要拆掉

网友:
你这剪板可以啊

网友:
这样改都行。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个人才阿 这样子很好时间,很复杂

网友: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和那个3 5V的滤波电容有关,不过你这个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网友:
大神啊 耐心何其好技术何其牛

网友:
IO也换了..IO也换了

网友:
开启信号也没有拉低,正常来说和IO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不知道稳定么

网友:
这都修不出来. .改这个电路 也是醉了

网友:
为你的改电路喝彩,但不推荐

网友:
这样修真的很6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的故障应该很好修啊!楼主虽有想法但说真心话这样修机器是不行的,太那个啥了!我就不说了,如果不 ...

你有没有看我发的文章,没看就不要乱评论。。我该换的都换了,不稳定的,换了芯片,今天正常第二天问题又是一样的了,实在没办法才这样改的。难道不稳定交货给客户。我都说了待机芯片上下管,电容,IO,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第二天或是放久点就开不了,拿掉电池等一下在插电又能开机。能赚钱,才是最硬的道理。我这样改,待机芯片就不由IO控制了,所以现在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买的IO也是有问题的。。剪板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在毁机器,不是在修机器,

赚钱才是硬道理,,搞不好一毛钱也没有,,搞不稳定又不敢交货。。。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我发现好多人评论回复都是不看文章的。。。说我乱改的。。。。谁不想修好他,修的不稳定,只能想到这个方法了。。。先看文章在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看我发的文章,没看就不要乱评论。。我该换的都换了,不稳定的,换了芯片,今天正常第二天问题又是一样的了,实在没办法才这样改的。难道不稳定交货给客户。我都说了待机芯片上下管,电容,IO,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第二天或是放久点就开不了,拿掉电池等一下在插电又能开机。能赚钱,才是最硬的道理。我这样改,待机芯片就不由IO控制了,所以现在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买的IO也是有问题的。。剪板的IO。。。。

修3V5V很简单的,但是没有示波器的话这种问题的确不太好搞,用示波器这种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了。话说待机电路简单的不要再简单了。

网友:
换3 5v滤波可能会好。

网友:
楼主  你这样一改  待机电压肯定高了一点吧

网友:
在没有3 5V的时候有没有测试过开启正不正常,还有上下管的G级有没有测过,我上次修到一个也是3 5v不正常,换了滤波电容好了一段时间返修,后来用台式机的6.3V  1000UF的电容改上去就没再返修

网友:
看着就感觉好牛逼的感觉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3,5V 滤波电容坏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样操作

网友:
这个板子,很快下次再坏,报废,少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通病,3,5V 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就好

嗯   我也修过很多了

网友:
3,5V 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之前有一台没有弄好丢了

网友:
继续关注,真牛. 不知多久会再返修.

网友:
能修好 就是不错 ,谁不会管你用什么方法 。很给力 (看着改造工程都累 接这么多线 )

网友:
这通病工程干的有点大

网友:
acer通病有的是东芝大电容通病

网友:
这款机是最好拆装的,而且空间也很大。这个飞线有点多了。

网友:
两个电容 搞定的事 非得搞这么麻烦

网友:
能赚 到钱就行

网友:
如果该换的都换了还是解决不了,这样改确实是个办法

网友:
最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啊!类似于搬板了。麻烦多了。

网友:
3,5V 滤波电容挺多的  一起换台费劲了

网友:
今天又有一台,我是直接改了,怕返修。这个机子返修率太高了。之前改过的就没有返修了。。换电容待机芯片用不了多久又会返修。这机子好怪。。

还有一个第二组供电12V在后面改的,我就不拍图片了,这个贴己经有说明的了。好多人问小板去那里买,不是买的,是在坏板上剪下来,然后强行开启3V和5V的。

网友:
要用20v电压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的忒

网友:
对 吧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这是ACER的通病了

网友:
我前几天就遇到这样的故障,没有搞好,退修了,没有像你那样找个待机板弄上去,感觉太麻烦

网友:
我是来学习这个通病的 谢谢分享

网友:
能挣到钱是正道,但这样子修机子还是没有找到真真板子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
有时间能深究出问题所在当然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
移花接木,哪里都行的通啊学习了

网友:
通病修过好多了

网友:
看到 你的笔记 想起 当年我 学习时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网友:
这个要怎么看贴字 要支付吗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要有耐心才能搞定啊

网友:
改的真硬  厉害

网友:
虽然没找到原因,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2019-12-26):
确实不稳定,改了好一点,有时候还是会

网友:
最后发现割开PR56让15V升压不连接TPS51225的19脚,3V-5V怎么样都能正常,然后再割开PD5第2脚与5V连接脚从19V取电压降压给二级电压用,每次都能正常不会再出现3V5V没有的问题,比楼主加装电源板要美观很多!

网友(2020-02-16):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来看看

网友:
直接换掉3v 5v电容可以吧,好像宏基这个是通病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吧?

网友(2020-07-02):
这解决方法,还要钱,还不如说换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