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的解释

楼主(2019-10-15):
经常在淘宝买vga线,
发现一个小问题:能否自动识别最佳分辨率?
有些线能识别,有些就识别不了。
尤其是对付19液晶,有些线,怎么也调不到1400X900。
压根没有这个分辨率。
有些还是很贵的4+6,3+9的线也不行。
百度了一下,发现VGA接口定义极其混乱。
每个说的都不一样。
找了一个相对准确的。
——————————————————————————
原贴网址:https://www.jdwx.info/article-995-1.html
全文抄录如下:

VGA线是指15针D型接口线,VGA接口是一种D型接口,
上面共有15针,分成三排,每排五个,一般会在针脚旁标记接口编号。
其中必须的5根线用来传输VGA主信号,红绿蓝基色模拟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
6、7、8为红绿蓝地线可以并接起来,与红绿蓝基色用同轴屏蔽线传输模拟信号。
5针为自测试脚,通常不被用到。9针为电源可给usb供电,通常设计为盲针即空脚。
10针为数字地,也可与模拟地复用。
时钟线、数据线和地址码ID,可以用来识别显示器的信息,
在工作时自动协商分辨率,达到高清画质的效果。
很多线材生产商的工程师认为有些通讯线没有作用或节省材料,将其省略。
这就是所谓VGA线3+2,3+4,3+6,3+9的说法来历,都是指内部芯线的数量。
注:
上面那个VGA口 图,指的是母孔。插针的刚好反过来。
很多图都不标是针还是孔。会弄乱套。
补一张百度文库的图,很清晰。但对于个别针脚定义是混乱的。

所谓的3+几就是VGA线的芯数(屏蔽地线6、7、8不算在内),
3代表红绿蓝三色模拟信号线,
3+2、3+4是比较老的设备用,芯数多的完全可以代替芯数少的,现在的3+2、3+4、3+6属于偷工减料。
3+2是指红、绿、蓝+行、场(老式显示器适用,有的液晶显示器可能会出现图像虚、重影等,不适用大屏液晶、电视和投影)
3+4是指红、绿、蓝+行、场+数字地+屏幕与主机之间的地址码1根(多数液晶适用,但不适合定位屏幕数据的类型液晶等显示设备,不适用投影)
3+6是指红、绿、蓝+行、场+数字地+屏幕与主机之间的地址码1根+反馈定位屏幕的数据信号线+时钟线(适用绝大多数显示设备,适用投影)
3+9是指红、绿、蓝+行、场+其它通讯线全用到(适用最广泛,可代替芯数少的线)

编程器刷机线通常有四种线序:
由12针、15针或4针、11针分别组合为串口通讯,
所以编程器刷机线必须保证这4针脚有效,
选择编程器刷机用的VGA线时只能用3+9规格或刷机专用线。

VGA线3+9线芯剖面图:

全文结束
————————————————————————————
这个来自家电维修论坛的帖子,描述是全网最准确的。
VGA接口定义中 5 9 是保留的,未使用。在某些医疗显示器,医学灰阶可能用到。
争议主要来自4根数字线 ④

4和11 一对  12和15 一对,可以用来传串行时钟数据。
这个串行时钟数据,连接的是驱动板DDC芯片,储存的显示器的参数:
最佳分辨率,刷新率。这四根线,应该没有严格的顺序规定。形成4和11 , 12和15
应该是一种行业的习惯,大部分厂家的定义。
特意下载了2张驱动板的电路图参考:

数据时钟线,上图是12和15脚
从VGA口直连bios芯片5和6脚 SDA SCL脚
又和主控65  66脚直连 CCDA-SDA  SCL。

第二张:

——————————————————————————————
2张驱动均用的是12和15脚   4和11脚并未采用,图片上直接接地或者悬空。
但不排除个别驱动板采用4和11来传输数据。
☆☆☆☆☆☆☆☆☆☆☆☆☆☆☆☆☆☆☆☆☆☆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我找了一根无法识别最佳分辨率的VGA线
暴力拆开

用万用表打了一下
4不通  11脚和678三基色地线直连。
12 不通 15通
不知道算是啥哪门子规格的

万用表量了一下线序如下:

12脚没有接,直接找了一根网线,
拆出一根补焊上。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华硕19寸 1400x900 直接自动识别

明基32寸 1080p 自动识别
看来数据线,有2根就可以了。
大部分驱动板采用的12和15脚,并不需要另外一根地址线。
百度I2C总线,也是只需要2根线。
它的片选,是串行信号 发的第一个8位字节完成的。
第一个字节,就是目标地址。
DDC芯片的地址,是通过A0 A1 A2 三个引脚是否接地,形成的。
图示的,3脚都接地,他的地址应该是000
——————————————————————————
VGA购买建议:买3+9的,就是4 11  12 15 这4根数据线也通的。
至少12和15得是通的。实体店购买的话,直接用万用表打12 15脚。

三基色+(行 场 数字地 +12 15 串行线)=3+5

最低这种规格应该是可以识别分辨率的, 3+5
但是厂家出厂的线,很乱。为了保险,只有买全通线 3+9

网友:
就是那两板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大神,厉害了,小知识,大学问

网友(2019-11-17):
精神可嘉,有时会碰到这个换线就好,大多以为线不好

网友:
不是线不好,是出厂线序就做错了。现在我买vga线,都自己亲自量一下12 15脚是否通,或者让淘宝卖家去量一下。

网友(2020-03-13):
哎,原来如此。
谢谢!有大用途。
之前出二手显示器就是这毛病,随便拿了根线。显卡换过,系统重装过,怀疑过线的问题,没这么想过,最后还是换线的。

网友:
偷工减料而已。

网友(2020-05-16):
太好了,很多困惑就来自于实际和规范的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