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smax换过屏幕之后,面容用不了了!

楼主(2019-10-15):
求解决,没有动过主板,只是换了屏幕怎么会面容用不了,提示高一点,底一点之内的!

网友:
记得好像有ID之说,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忘记哪里发的啦

网友:
据说如果换的屏幕不是售后的2559级别的屏幕,就有可能会出现光感红外之类的问题,原因是便宜屏幕的盖板,很多都是透光性都有些差强人意,毕竟,你也不能要求10万的奇瑞样样都能比肩80万的宝马啊

网友:
拆机的时候还没断电手去摸到面容芯片就会这样,导致烧掉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很多问题这样导致的

网友:
多半都是屏幕辣鸡,我碰到一个xr就这样

网友:
学习了,,经验学习了!!!

网友A:
你直接扣上排线  不要把听筒那一条装屏上  放好位置看能不能录  如果依旧提示高一点低一点  那就有可能点阵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扣上排线  不要把听筒那一条装屏上  放好位置看能不能录  如果依旧提示高一点低一点  那就有可能点阵 ...

不扣听筒能用face 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扣听筒能用face id?

。。。。我说不扣听筒了么  说的是不装在屏上 而是直接放在机壳对应位置

网友:
楼上的方法靠谱,一般都是盖板的问题,我换过两次垃圾屏,两次这样

网友:
【苹果不会搞  期待楼主最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