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华硕点位图怎么看电阻大小

楼主(2019-10-15):
(图片)

网友:
找原理图

网友A:
我也看不懂!!!看到电阻的1脚是+3VA_EC 2脚是EC_RST 。我就靠猜了这个电阻是不是10K

网友B:
你这个图根本就不含有该信息。asc格式大多数都不含型号信息。
fz格式有部分不含型号,有部分带型号

网友:
你换个图参考,比如X555LP里面没有型号,你可以参考X555LD的点位图,很多地方都差不多的

网友:
本就没带这个信息的吧!!!!!!!!!!!!!!!!!

网友:
看下面有信息

网友:
有的点位图上没有标志出阻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看到电阻的1脚是+3VA_EC 2脚是EC_RST 。我就靠猜了这个电阻是不是10K

换个10k的这块毛病修好了,但是还有别的毛病,巴嘎

网友:
这里看不到,找图纸

网友:
你测一下r3102的阻值不就行了吗?他们俩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根本就不含有该信息。asc格式大多数都不含型号信息。
fz格式有部分不含型号,有部分带型号

正解,其实各品牌代工厂应该将其生产的机器图纸点位通过网络面向维修从业人员公开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不去这样做。

网友:
新的不好用

网友:
嗯,很多只能看到型号,没有具体规格。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只有少部份点位图会标示电阻大小,大部分是不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