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G Z5WAW LA-B702P有时候能亮一次

楼主(2019-10-15):
ACER E5-572G Z5WAW LA-B702P这个笔记本  客户说   蓝屏重启后就不亮了    第一反应   内存  显卡     从上家内存换了  不行     来我这 说显卡   都测好了   报价开工    加焊完之后      20秒才亮机    以为BIOS 问题  没在意    就直接装机了   问题来了    装起来就不亮了    再拆    放电  刷BIOS  又亮   也是20 多秒   以为亮了 就好     然后又装    之后又不亮了     觉得不对   仔细观察   电流到1.2  循环好几次    才能亮机    但是现在  电流就到1.0左右,然后  屏幕有闪屏的动作,翻看论坛 说BIOS  问题    刷了 N个   有的弄半天  才亮     现在不管刷那个  都不亮    测试各大电感都有供电     屏依旧闪烁不亮    求助高手   给个思路  怎么办,查电路的话   查那几个关键点   在线等   谢谢   弄了 3-4天了

网友:
之前不亮加焊显卡亮了估计还是显卡,BIOS的话可以买一个直接排除

网友:
U肯定没换吧。

网友A:
屏幕和屏线真的不看看嘛。

网友:
今天换   了  不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和屏线真的不看看嘛。

谢谢   现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现在看看

换屏了   也不行

网友:
直接问黄老师

网友:
不稳定最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