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手机耗电快,WiFi信号差案例

楼主(2019-10-15):
  故障机型:iPhone 6Plus

  故障现象:耗电异常快,WIFI信号差。

故障分析:耗电快一般接电都会有漏电现象,或者是有功能故障的,这个就比较明显了,WIFI信号差问题。

  根据客户的描述我们直接打开WiFi,确实是收不到信号,信号差。

  拆开机器直接接可调电源漏电80MA。

  在显微镜下面看这个WIFI是有动过的,先不管他直接取下WIFI看看还漏不漏电。

  取下WiFi后单板接可调电源发现已经不漏。

  既然不漏电了,再处理一下焊盘。

  焊盘这里上家已经换过一次WIFI,焊盘有点漏铜了,不过问题不大,打一下焊盘阻值。

  焊盘打值都没有问题,直接从料板上找个WIFI芯片装上。

  装好芯片再接可调电源已经不漏电了。

  直接触发已经可以进系统了,再打开WiFi,信号已经正常,耗电快的问题也已经完美解决!
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我发现6代的wifi芯片很烦躁的,淘宝买回来过6个,全都是漏电的,料板上拆的,差不多有一半都是拆下来就短路了,350度拆也是,300度拆也是,260度拆也是············烦死了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运气太差了吧,我们倒没有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