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制作一个可启动的U盘(这

楼主(2019-10-15):
首先,要制作一个可启动的U盘(这是为了让你的电脑从U盘启动,而不是从本地硬盘启动),制作启动盘的方法如下:首先下载一个系统镜像

(网站每天都在变化,不能确保明天打开网站的时候跟今天的界面是一样的)

下载一个叫做“软碟通”的软件,,或者用其他可以把ISO文件录入到U盘的软件都可以

(以下是软碟通的使用方法)

文件下载好之后

先打开软碟通然后按菜单的 文件-打开

然后找到自己下载的系统镜像然后点下面的打开

然后点那个写入硬盘映像

然后格式化这个U盘,如果你的电脑主板年代比较久远,格式化选择NTFS或者FAT32

然后点写入,然后点是

接下来就是写入的过程,慢慢等就好了。

写入完成之后按返回

制作好启动盘之后,以下是单项选择题,三个启动U盘的方法你选择其中一个:

A、可以通过电脑上的快捷启动按键来启动你的U盘。

(就是在按下电源键的时候一直敲敲敲敲,一直敲敲敲就可以出现可启动设备的选项,然后选择U盘来启动)

B、通过在BIOS设置,把U盘设为第一启动设备,插上U盘开机的话会自动启动你的U盘而不是电脑上的硬盘。

{由于不同主板的快捷启动按键不一样,BIOS的设置也不一样,没有办法一个个主板说,具体启动方法根据你的主板型号去百度查(如果觉得百度太麻烦,可以根据电脑品牌去官网找客服问快捷启动按键或者BIOS设置方法,客服就是用来麻烦的)。}

C、按住shift键重启电脑,会出现启动USB的选项,然后选择USB启动

当你成功启动U盘的时候,会出现操作系统的安装界面,就可以开始安装你的操作系统了

关于磁盘分区的弊端,以前的日志应该有,自己去看,而且不论你多么想分区,都不要在这里分区,进系统之后再分

如果shift+F10不好使就试试Fn+shift+F10 有些主板默认Fn反转

然后关掉黑色这个窗口,点刷新,然后选中你要装系统的那个磁盘,点下一步

就会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了

然后电脑会自动重启,,然后会出现很多设置,,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设置,然后就安装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