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待机电流4毫安和60毫安之间快速跳变,会是硬件问题吗,u2?

楼主(2019-10-15):
有台se,用了2个月突然待机耗电快,一天耗30%,测待机电流4和60之间快速跳,无法稳定在4毫安。
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居多,进一步需要量哪里

网友:
测测手机里面有没有功能不正常的?  用手摸摸主板那个部位热?wifi周围?指南针周围?  然后用松香熏熏。

网友:
逐个测量电源ic的所有输出电压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或者阻值偏小的

网友:
这个是最难搞的了,主要故障点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