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s2110每次打印都要按一次节电通病

楼主(2019-10-15):
按键弹不起来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是哪个按键弹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按键弹不起来

身份证按键

网友:
但是表面看好像是出来的,就是偶尔有这种情况,帮别人复印身份证时,有时按了身份证按键后,它不复印,那个身份证按扭的灯似乎有一点点闪,就是没有复印的动作,终合你说的,应该是这个按扭出了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主要是这个按扭弹没弹出来表面好像看不出来。但你说的有道理,这个按键导致我有时复印身份证时,复印机没复印的动作。

网友: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换按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