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上盖1.8V供电电感虚焊导致定60M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15):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用着用着就突然黑屏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

手机用着用着就黑屏不开机了,这种现象会有几种可能,有可能是主板性能不良短路导致的,或着是供电有问题等。

【维修过程】:

先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电流只跳到73毫安,看来有条件没满足。

连接电脑无提示看到不是进模式,然后开机测量条件发现 PP1V8_SDRAM 供电只有 0.6V,正常的电压是1.8V。

电压达不到,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升压电感虚焊导致的比较多,从而造成电压达不到。拆下电感,发现焊脚已经脱落。

处理好焊盘,发现旁边也有个松动的,一并处理好。

补回电感。

接电开机,发现电流恢复,跳变正常。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此故障是PP1V8_SDRAM供电升压电感虚焊导致的不开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相同问题,来时只有30多MA,查了找到一个PP1V2 SOC 只有0.6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又电流70MA到0反复跳了,但是电压已无异常,这个发财电感还是不好查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到了30ma维修思路

网友:
小电流还是要多考虑CPU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