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硕G41T主板不跑码,请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9-10-15):
(图片)

网友A:
CPU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内存只有1.2V觉得不正常,不知道 是不是正常跑码了才是1.5V,不跑码,CPU发热正常,BIOS擦写过,检测卡复位灯正常,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故障,要怎么修理

网友:
DDR3 内存供电跑不跑码都要1.5V才行啊,先修它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其他朋友你怎么看。

网友:
G41,就是不上cpu,也有1.5V内存供电。修内存供电吧。G41内存供电芯片,老容易坏了。不知道啥原因。尤其是RT8105.

网友B:
华硕的主板,有一部分不跑码电压就是1.2的。

网友:
意见不一,究竟是不跑码是1.2还是不跑码1.5呢?

网友:
G41的华硕还是把扫荡下822排阻哦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先刷个BIOS

网友:
楼上 短笛魔王喵帕斯 讲的对!这款就是跑码到 D5 前,内存 1.2V 正常,正好楼主可以看看 青杏煮酒 大神的维修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有一部分不跑码电压就是1.2的。

果然老法师,这款主板正是跑码 D5 后,内存供电才从 1.2V 变到 1.5V 的——坛子里有 青杏煮酒 大神的帖子,里面专门提了这点。

网友D:
这就不用修了吧,直接换一个,现在都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不用修了吧,直接换一个,现在都不值钱

是不值钱的,新手,教学阶段,学习维修中,见谅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其他朋友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老法师,这款主板正是跑码 D5 后,内存供电才从 1.2V 变到 1.5V 的——坛子里有 青杏煮酒 大神的帖子 ...

你给的链接就是这块板,看来不跑码之前内存只有1.2V是正常的,应该不用修内存电压,这样子更加不知道修哪里了,哪部分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不跑码有平台复位吗

网友:
换内存,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内存只有1.2V觉得不正常,不知道 是不是正常跑码了才是1.5V,不跑码,CPU发热正常,BIOS擦写过,检测卡复位灯正常,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故障,要怎么修理

内存供电小了

网友:
看见这板就扔!应该还是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换CPu风扇接口周边的822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