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不触发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9-10-15):
联想E450C  板号:NM-A211
有待机3-5v 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去掉图片中两个电容好了,,可能是通病,论坛好多不触发的,都说cpu坏了,我运气比较好吧

_E450C NM-A211 A221.pdf

网友A:
兄弟不要这样子   就这你还要发一个PDF出来骗分 何必呢 直接把图发出来不就完了

网友:
这个只是RTC电路出问题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
这个RTCRST是会影响不上电

网友B:
就不能上传个图片吗 扣死算球

网友:
找到故障解决办法就好!

网友:
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要这样子   就这你还要发一个PDF出来骗分 何必呢 直接把图发出来不就完了

2分能叫骗分么~~图楼主不是贴出来了么

网友:
这个只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要这样子   就这你还要发一个PDF出来骗分 何必呢 直接把图发出来不就完了

怒我直言看不懂的都是菜鸟,,,你这助理工程的号花钱买的吧

网友:
是CC1和CC5吗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

网友C:
你这样做拆掉不装 RTC会不会今后有暗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做拆掉不装 RTC会不会今后有暗病的

为什么有暗病,你说个原因呗

网友:
rtc电容失效...........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拉低r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要这样子   就这你还要发一个PDF出来骗分 何必呢 直接把图发出来不就完了

那个附件是图纸吧,故障就是RTC复位电容漏电

网友D:
感觉这个在刷分。嗅到好多都是35v电容

网友E:
这两个是延时电容,最好装上

网友:
是RTC电路出问题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是延时电容,最好装上

开机关机COMS电池插着,怎么延时????

网友:
楼主好坏的,这样搞小白是看不懂的

网友:
这个应该老鸟不会检测错吧   可能真是你运气好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在刷分。嗅到好多都是35v电容

大神都是积分几千的 我们积分才几百  不够用啊

网友:
那个电容最好需要加上了,RTC电路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我需要的来一个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上传个图片吗 扣死算球

图楼主不是贴出来了么

网友:
这个是RTC电路电容漏电吧,好多四代的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电容漏电电也确实厉害了。记录一下,下次遇到好直接 修。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RTC VCC 吗?

网友:
E455  待机电容易坏,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F:
遇到一台一样问题,可能这批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一台一样问题,可能这批电容有问题。

修好了别忘了给我加分

网友G:
新手想问大神RTC电路出问题了怎么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想问大神RTC电路出问题了怎么查呢

电脑维修店都会查的

网友(2024-02-27):
为什么现在才把这个通病发出来 这电脑都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