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硕F1A55-M LE主板不跑码,请问哪里故障

楼主(2019-10-15):
检测CPU电压0.99V ,正常发热,内存电压1.5V正常,北桥供电1.16V,检测卡复位灯常亮,CLK灯不停的闪,BIOS擦写过,请问是哪里有故障,应该怎样修理

网友:
你先看大师修板的思路吧,另外,感觉你这板的问题,多半在桥或桥的附近。

网友:
哪有换晶振这么简单的事哦,估计难修

网友:
先测基本电压,再测复位,最后信号

网友:
再测复位.时钟, 桥加焊一下!

网友:
桥供电还没测,SB_PWROK 测了吗复位信号有没有,时钟信号,平台复位,CPU复位,BIOS各引脚的供电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