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S-14IKB LA-E541P 不触发

楼主(2019-10-15):
这个机器待机是0.001 或者0.004都是正常的  如果待机是0.01左右不出待机3 5V,按下开关变成0.004 出待机3 5V 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测量EC 条件满足  EC发给桥的PWRON#  抬不起来 只有0.05左右。不要怀疑后级拉低(我已经隔断过线)就是EC 程序不对 不触发!直接更换EC。这个EC是NPCE388NB0DX 可以参考NPCE388NA0DX维修!  剪板的不便宜 45一个!有钱的还是入手RT809H吧  论坛没有这个EC程序。抱歉我的809F 读取不了!

网友:
ec程序好像可以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