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显示器屏幕右边有竖线

楼主(2019-10-15):
型号是236LM00014,显示器右侧有竖线,想问下是排线的问题吗?时有时无,想着拆机看看,显示器不怎么拆过,求指教

网友:
这板有图纸吗?

网友:
指定不是排线的问题,,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不用拆了,这种故障,拆开也解决不了

网友:
液晶屏问题,不用拆了。直接买新的

网友:
这个你打算修吗 楼主?

网友:
欢迎贴出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没有压屏机,你、我是搞不定的。

网友A:
这种屏,有木有什么办法,把它刷成19寸的,右边带线的部分不显示,让他黑屏。

zpz

网友:
不太想修,我估计被我一拆整个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有木有什么办法,把它刷成19寸的,右边带线的部分不显示,让他黑屏。

厂家工程师才有这种技术。

网友:
100%不是屏线的问题。有可能是屏那里进液腐蚀了屏体软排线,不然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么多亮线的。有压屏机也不会修的,毫无维修价值。压屏机是用来修电视大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