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FT3I1 BIOS 4M

楼主(2019-10-15):
CPU是E2 6110 测试是原厂亮机BIOS,主板问题 CPU 电容的短路!谢谢楼下坛友

联想 CFT3I1

网友A:
“版主”N1996不是什么东西,也不是什么记号。这个数字和主板型号就没有一点关系。
这个主板的CFT3i1 VER:1.0.如果主板不能触发,那就是RTC问题,如果能触发不亮机,那就是CPU什么的电容问题,明白了吗?“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N1996不是什么东西,也不是什么记号。这个数字和主板型号就没有一点关系。
这个主板的CFT3i1 VER ...

就是没有找到版号!~

网友:
呵呵,第一次看到从电脑里面拆出来的主板?这个主板全身都是通病,论坛一搜就有了。

网友:
如果裸板开机电流0.4左右  先干CPU上面3个电容,通病的,遇到好几台 基本都是电容坏

网友B:
先不要刷BIOS  如果电流0.4左右 不开机  翘了这3个电容。试试  通病

网友(点评):
今天第三台,电流0.8左右。接显示器花屏!去掉电容,正常!!!

网友:
谢谢,先拿了试试看

网友(2020-06-12):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刷BIOS  如果电流0.4左右 不开机  翘了这3个电容。试试  通病

我遇到的五六台都是不显示,拔了硬盘有0.4左右 拆了就好。挺喜欢这个主板的

网友(2021-06-06):
下载试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1-08-11):
支持一下啊啊

网友:
支持一下啊啊啊啊

网友(2022-06-16):
有大神指点真好, 拿了就亮  开心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