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显卡问题

楼主(2019-10-15):
请教一个问题 怎么给电脑打造一个硬盘版的DOS系统呢 MATS在DOS下运行 有会的加我微信教我WANG190506 学会给发红包

网友:
有谁会用98系统给电脑打造DOS系统 有会的吗?

网友:
不用给红包,用U盘驱动DOS系统然后 format  c:/q/u/s 意思是快速无条件格式化C盘,并且写入引导信息和dos启动信息。
然后把你的MATS软件复制到电脑的C盘就可以了。
什么98系统给电脑打造DOS,乱七八糟的。
如果这样你还不会的话,那就是我表达能力太差了。

网友:
用U盘做一个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