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730K-1G-D5 黄金版 显卡不认卡维修

楼主(2019-10-15):
今天要修的这款显卡是插到主板上主板不认卡,检测不到显卡的问题,拿到显卡还是先打阻值。
1.VDDC-5V=0.82KΩ正常

2. GPU-VDDC=12.5Ω正常

3.FBV-VDDC=70Ω正常

4.PEX-VDDC=0.61KΩ正常

以上4组供电阻值均正常,然后测试几组电压。
1.VDDC-5V=5.16V 正常

2. GPU-VDDC=0.99V正常

3.FBV-VDDC=1.54V正常

4.PEX-VDDC=1.0V正常

四组电压均正常,然后测试27M时钟也正常

再测试复位,这里我直接测试显卡BIOS芯片
1脚CS引脚看看按复位键的时候显卡是否正常
复位,可是测试的时候发现不管你怎么按就是
不出复位信号

当我测试BIOS芯片的6脚的时候有复位信号

那说明复位信号已经送到GPU芯片了,复位信号也有了,就是不出片选BIOS-CS信号,难道芯片挂了,不管了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把GPU重新加焊一下吧:

加焊后再测试片选信号是否正常了上电测试发现片选引脚出了:

然后接上显示器终于有图像了,问题到此解决了。

网友:
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专业又详细,电阻与电压都正常,只能干GPU了,不知如何加焊GPU,用焊风枪能直接加焊吗?

网友A:
是的 这个芯片风枪就可以了,芯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芯片风枪就可以了,芯片不大。

VDDC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用风枪的温度,时间。具体怎么操作?楼主能传授下经验吗

网友:
楼主有修过映众GTX760的吗?有时候不显有时候能显示进系统会提示GPU已经从一个错误中恢复。一会黑一下屏一会黑一下屏,偶尔画面上有马赛克一样的花屏,能否指点。

网友B:
哥们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块650打上驱动感叹号,驱动换了无数了,硬件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C:
Gpu的复位是bios芯片给的吗

网友:
修显卡的设备原来都是这么小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块650打上驱动感叹号,驱动换了无数了,硬件应该从哪里下手

换BIOS芯片吧!不行加焊核心!

网友:
显维修工具

村里人第一次见

网友:
显卡风扇转一下马上就停, 这是有短路保护吗
   但是就风扇停  其他电压我大概测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的复位是bios芯片给的吗

是主板给的,因为只有当GPU收到复位信号后才输出CS片选信号给BIOS芯片,这个都是其次主要是测试显卡复位型号如果没有资料的话您要测试复位信号可能不太好找,但是BIOS芯片总是容易找到吧!这样子不是省点时间吗?

网友:
真是我们新手的指路明灯

网友(2019-12-07):
加焊的显卡,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好東西!收藏!很棒的經驗!

网友(2020-04-12):
没有示波器,能教一下,怎么在Bios上测量复位有没有呢?我用万用表测显BIOS 1脚3V左右,按主板复位没有变化。然后测量6脚,没有电压,按主板上的复位也没有变化。我这个也是没有复位信号吗? 手里的卡和你的一样。